[求助] vivado license 总是爆出问题

楼主(2015-07-16):
我在用vivado做综合的时候,总是爆出证书的问题!!!
之前我安装vivado的时候,在官网生成了证书,也已经导入了证书,但是一到综合,就出现证书出错。。。

下面是爆出的错误:
[Common 17-345] A valid license was not found for feature 'Synthesis' and/or device 'xc7vx485t'. Please run the Vivado License Manager for assistance in determiningwhich features and devices are licensed for your system.

然后这是我的证书:
# ----- REMOVE LINES ABOVE HERE --------------------------
#
# This license is valid from Wed Jul 15 07:54:54 UTC 2015.
#
# This is license NODELOCKED to HOSTID=87854128;
# there is no need to run lmgrd for this license.
#
#
#  This license is valid for evaluation ( 30 days ) from Wed Jul 15 07:54:54 UTC 2015
INCREMENT VIVADO_HLS xilinxd 2015.08 15-aug-2015 uncounted \
BC2766F7CAC3 \
VENDOR_STRING=johnakeke,VIVADO_HLS,software,evaluation,_211067525_0_0_548 \
HOSTID=DISK_SERIAL_NUM=87854128 ISSUER="Xilinx Inc" \
START=15-Jul-2015 TS_OK
#
# ----- REMOVE LINES BELOW HERE --------------------------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知道怎么解决么?希望大神送助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以用老的vivado2014版本试试,老版本的vivado网上不少license都可以的。
2.可以到xilinx官网咨询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我去搜搜老的vivado版本

网友(2017-03-03):
回复 楼主:

朋友,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license没问题,就是综合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了license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个后的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在哪里找的license,我的是2015.2版的,能不能发我一份license,多谢了,我邮箱2470697802@qq.com

网友:
可以尝试webpack

网友(2017-04-20):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前几天还行,这几天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过期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2018-10-08):
回复 楼主:

是license的问题,更新一下就好了。本版就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