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F DEF

楼主(2015-07-16):
哪位大神知道LEF和DEF在数字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中起的作用么,请不吝赐教塞!!!

网友:
LEF(Library exchange format)是自动布局布线(APR)所必须的库文件,他主要分两个部分,Technology LEF和Cell LEF。Technology LEF里边包含工艺信息、设计规则信息、通孔信息等。Cell LEF中包含单元库中各单元的信息,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采用SITE语句对布局最小单位定义,另一部分是采用MACRO语句对单元属性及几何形状的描述。
后端的工作简单的说就是拿到前端给的网表(网表代表的就是逻辑门了),将其变成fundry制造芯片用的版图。也就是要把一个个的逻辑单元画到晶圆上的过程。(说白了就是个画图的过程,不过不是手工画,是机器画的)。那在画的过程中就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你画的cell的形状了,连接cell的走线宽度什么的。这个在lef中都进行了定义。所以lef在后端的开始就需要了。
DEF(Design exchange format)设计交换格式。这个文件中包含了电路的连接关系,并且描述了电路布局布线后单元及互连线的具体物理信息。《物理信息》也就是位置大小方向等等,所以说DEF在后端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生成,然后可以input去进行下一个步骤,或者去检查前一个步骤。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吧,有错可以指出。我也是刚学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