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仿真时,monitor模块报错

楼主(2015-07-16):
出错代码如下,为monitor中的一个task

task my_monitor::receive_one_pkt(ref my_transaction get_pkt);
    logic valid=0;
    logic [7:0]data;
    byte unsigned data_q[$];
    byte unsigned data_array[];
    int data_size;
    while(!valid)
      receive_one_byte(valid,data);
    while(valid)
      begin
      data_q.push_back(data);
      receive_one_byte(valid,data);
      end
    data_size=data_q.size();
    data_array=new[data_size];
    for(int i=0;i<data_size;i++)
      data_array=data_q;
    get_pkt.payload=new[data_size-18];
    data_size=get_pkt.unpack_bytes(data_array)/8;
  endtask

编译通过,仿真错误报告如下:Error-[DT-NV] Negative value
/home/klin/jiangwei/uvm-1.1b/examples/integrated/my_book_test_layer/tb/agent/monitor.sv, 61
  Negative size value -18 specified for dynamic array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fied value is a non negative number.

对照正确的程序发现如果把程序中第一个while(!valid)改成while(valid!==1)则仿真可以通过

不明白为什么会报错以及为什么这么改就不会出错,求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你的线上有x 态啊

    !valid 和 valid !== 1的差别就在与 如果valid 是 x态,那么 !valid 的判断是成立的。 但是 valid !== 1就是不成立的。

   你chk下

网友:
1、仿真出错其实已经报出来了,是因为你的动态数组的size为负,其实就是根本没有执行收包操作,
2、也就是你的valid估计为x/z态导致,那么改才好的

网友(2015-09-06):
有点疑问,data_size 由data queue的size ()来drive,一个未操作过的data queue默认size()不是0吗?怎么会是负数呢?

网友:
get_pkt.payload=new[data_size-18];
显然你这里data_size是0啊,报错了,你要看一下它说什么

网友:
while(!valid)和while(valid!==1)是不一样的,因为valid可能是z或者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