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疑惑很久的一个问题 大家谁会

楼主(2015-07-16):
请教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

DC中的link library中是不是必须是同样pvt的db才可以,如果pvt不一样,可以放在link library中

我是这样想的:DC工具用target library进行优化,如我的target_lib设置的是 sc_max.db,然后operating condition设置的也是 sc_max.db中的;  然后link library如下设置 set link_library "* sc_min.db $target_library" , 因为DC进行link或者resolve的时候,是先从link_library中第一db库中寻找,如果找到就终止,如果没有找到,再从第二个db库中找cell,如果都没有找到,则报错;那么请问,如果在sc_min.db中找到了cell,假设为cell1,但是我设置的operating condition是sc_max.db中的,那么工具是如何计算cell1的 delay的呢?因为cell delay的计算是根据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进行计算的,但是这是与温度电压有关的,因为cell1是min condition中的,而我的design operating condition是max的,请问工具该如何计算

网友:
通常是ss 作为综合库, 不会拿ff,ss混合做综合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也就是说  放进 link library中的 db库,都是pvt相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见得,可有multi scenario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说的这个在ICC中可以,请问在DC中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