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环境中path group设置

楼主(2015-07-16):
请问在DC的环境里面设这些path_group有什么作用啊,因为没有设weight值啊,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DC时序收三个Cost:WNS(Unweighted)、Max Delay Cost(Unweighted)、TNS(Weighted)。Max Delay Cost是每个Path Group中WNS的总和,默认不Print出来,你修改compile_log_format之后就可以在Log里看到它。

像你上图那样新增不设Weight的Path Group,不会改变WNS和TNS,但改变Max Delay Cost。

楼主:
按照附件图上的group_path,都是针对AC的path的。你说的WNS(unweight)是指在DC里面设置group的时候不需要设weight吗,大神?

网友:
按照附件图上的group_path,都是针对AC的path的。你说的WNS(unweight)是指在DC里面设置group的时候不需要 ...
引用 网友A:

是设了weight它也不加权

网友:
综合的更好些,可以更加focus在reg2reg, 后面可以用weight和critical_range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