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route之后还可以进行connect_tie_cells么?

楼主(2015-07-17):
遇到个棘手的问题,connect_tie_cell是否可以在route之后进行呢?然后进行ECO place?

网友:
可以,但是有个问题,

1‘b0 ,1'b1 已经route完了,你可以看看
要先删除该route ,
remove_route_by_type -pg_tie_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会再尝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你先drive PG 的时候,工具就会自动加上tie cell . 然后进行一次ECO routing 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rive PG 你说的是哪个?  derive_pg_connetions 吗?

后面你说的ECO route是 route_zrt_eco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