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hspice win 64位 安装包!!!memory不够用。。。。

楼主(2015-07-17):
仿真memory不够用,结果发现只用了3个多G内存,电脑内存实际12G,所以认为软件位数不够,求64位hspice安装包。跪谢。。。

网友(2015-09-15):
假如你有的话,能不能传我下,邮箱:1679789395@qq.com

网友:
自己搜索一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1-04):
有人知道为什么hspice会有invalid memory reference错误吗?

网友(2019-01-09):
回复 网友B:

   这是calibre导出后端网表的时候,器件层次化命名的问题,X1.X22.XNMOS1,导出的不同层次网表是用点号来命名的,把点号改了就行了。导出的三个网表,包括寄生参数的,都要改了。

网友:
memory problem... may be license in my 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