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级clock_gating对power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07-17):
请问,多级clock_gating的结构对power有什么好处,如果把它们flatten成一级又会有什么利弊?谢谢!

网友:
多级是同样个数的ICG 尽量减少fanout

网友:
一般不超过3,4级吧, 太多级也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请问多级clock_gating对power有什么好处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级的好处是控制粒度更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