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光刻次数

楼主(2015-07-17):
掩膜版的数量决定了工艺流程中所需的最少的光刻次数,那掩膜版之外的光刻次数如何计算?与哪此有关?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都没有回复。

网友(2015-10-12):
应该与版图设计的层数有关,每一层需要一个掩模板,每个掩模板光刻一次,故有多少层就至少需要光刻多少次!
书上看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和曝光机的机制有关系啊,什么stepper等,具体不了解

网友(2021-02-10):
和工艺以及芯片结构有关。

网友(2022-03-29):
看工艺了,不一定一层一次

网友(2022-05-06):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问题。就简单聊聊,如果刚好回答了问题那最好。
一般来说mask数量跟制造工艺相关,也跟FAB相关。同一工艺比如55nm LL .SMIC需要40张mask, TSMC可能只要30多张。那掩膜版用的少,光刻次数自然就少。
另外一张mask 在一张wafer上,同一个工序要曝光多少次应该是取决于wafer的大小,12寸和8寸的reticle数量就不同。所以次数上会有差异。12寸55nmLL工艺一张mask要曝光12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