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 2014破解失败

楼主(2015-07-17):
大神帮帮忙,按照破解程序走的,但是最后启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折腾了两天,还是没搞好

网友(2015-08-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提示说的很清楚了,license的日期和所安装的版本不一致,找到合适的版本和相对应的文件,不要越版本。当然自己也可以改改文件。

网友(2018-01-15):
有没有好用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