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神们一个BANK电压与外围电路电压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07-17):
最近在调网口,芯片用的88E1111,RGMII模式,FPGA型号EP4CGX150,88E1111的核心电压为2.5V,接入FPGA的对应的BANK电压为3.3V.
总是调不出来,想问下哪个老师是不是BANK电压的问题。
参考了DE2-115,连到FPGA的bank电压为2.5V。
另外一个4cgx150的参考设计FPGA的bank电压是1.8v。

网友:
没见过bank电压不匹配的情况,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1. 88E1111的核心电压是2.5,IO电压也是2.5V吗,如果是,那么FPGA的bank电压的确不匹配。
2. 我不是做硬件的,可是听说有情况下2.5V和3.3V可以共存(听说而已,不做结论)
3. 可以做以下实验,在FPGA内做一个chipscope,采样RGMII的输入数据,如果chipscope能采样得到正确的数据,那表示虽然IO电压不匹配,也是可以工作的。如果采样不到,需要看是不是RGMII的双边沿时钟和数据不对齐(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RGMII是DDR的)。如果是采样不规律,那就是电压不匹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