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digital top 的gds的流程

楼主(2015-07-17):
如果在最终拼版图时,用digital做top的话,是个什么流程呢?数字是用ICC做P&R,模拟用virtuoso。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模拟做好版图后给出gds,用Milkyway抽gds的CEL和FRAM,把模拟模块
当作IP,然后用ICC做数字的P&R.最后write_stream.
不知理解的是否正确,请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对,完全正确

如果是模拟做top,则数字部分出gds,模拟的top在virtuoso里面合并数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回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最近被各种tf文件搞得头疼,模拟那边virtuoso有tf,laker有tf。
数字这边icc也有tf。版主那边有没有讲解各种tf文件的资料啊。主要是想问
icc建库时用的tf与其他两个有什么不同。icc的tf我用的是工艺库里面Milkyway下的tf。
不知用的对不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看到有些教程说,用abstract抽模拟gds的LEF,然后把LEF导入Milkyway。这个flow和直接导gds比较,那个更好一些呢?或者说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搞pr最好找专门的人,   否则就是学pr了,一句话说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不要打击俺们学习PR的热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来错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该去哪里,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是论坛,论坛是抛砖引玉的地方,空手套白狼就别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想问icc建库时用的tf与其他两个有什么不同。icc的tf我用的是工艺库里面Milkyway下的tf。
不知用的对不对。谢谢!
--》tf文件是不能混用的,一般来说icc的tf中有Tile和pitch的定义以及金属寄生cap数据,会比virtuoso的tf信息要多些。
icc中用Milkyway下的tf文件是没错的。

还看到有些教程说,用abstract抽模拟gds的LEF,然后把LEF导入Milkyway。这个flow和直接导gds比较,那个更好一些呢?或者说各有什么特点?
--》milkyway数据格式中的两种VIEW:CEL和FRAM VIEW。
gds在milkyway中转换成CEL VIEW,CEL VIEW中包含流片所有的信息,通常用在设计的最后物理检查和tape out阶段。lef文件在milkyway中转换成FRAM VIEW,FRAM VIEW只包含金属互连线,接触孔和VIA,POLY等信息,通常用在P&R阶段,因为P&R阶段只是place和route,不需要有源区,SN,SP,NWELL等信息,这样可以提高软件的效率。
当然,也可以从CEL VIEW经过手动Blockage, Pin, and Via(BPV)的提取等步骤转换成FRAM VIEW。显然,用lef自动转换成FRAM VIEW会更省事。

网友:
模拟那边virtuoso有tf,laker有tf。数字这边icc也有tf。
----
各个工具 tf 不能混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回复!目前gds--> CEL 和 LEF--> FRAM 的流程都跑了下。大概明白你所说的了。您提到的由CEL-->FRAM还没有跑,有时间了再试下。
现在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版图中digital做top的问题。
我想实现一个想法,就是模拟那边给出gds。然后把这个gds做成Milkyway的库。当用ICC调用这个Milkyway库里面的cell时应该怎么操作呢?是个什么流程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直接改DC后的netlist。把这个模拟cell例化。比如在*.v中加入这样的语句 PLL u_PLL (.IN(IN),.OUT(OUT));
但是当我用ICC读这个netlist后出现错误。后面查资料说还需要模拟模块的*.lib文件才能例化。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回复!
现在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版图中digital做top的问题。
我想实现一个想法,就是模拟那边给出gds。然后把这个gds做成Milkyway的库。当用ICC调用这个Milkyway库里面的cell时应该怎么操作呢?是个什么流程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直接改DC后的netlist。把这个模拟cell例化。比如在*.v中加入这样的语句 PLL u_PLL (.IN(IN),.OUT(OUT));
但是当我用ICC读这个netlist后出现错误。后面查资料说还需要模拟模块的*.lib文件才能例化。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lib,因为不用PLL来仿真,只需要创建一个 空的PLL 的module。dc综合使可以在PLL端口上设置些delay或者load以和实际情况相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有些问题吧。dc没有读入Milkyway的库,也就没有PLL的信息,即使创建空module。DC也不知道拿什么来例化的吧?我想应该让DC读入有关PLL的db文件后,才能综合吧。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DCT就需要读入milkyway的库。你看看DC中black box如何处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
后面查资料说还需要模拟模块的*.lib文件才能例化。
===
如果是纯电源的模块,不需要.lib。
由普通信号的,还是乖乖写个 .lib 文件,只要有基本信息就可以,timing ,power表格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