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 split 的一个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7-17):
一个tcl的问题

split “h o w { } a r e { } y o r" {}

这个执行结果为什么是  how are you

红色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了....

若打算将字符串的每个字符都区分开,即将每个字符都分割成列表元素,可以将分割符指定为空字符串{},这个方法对分析和处理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时比较有用。当遇到字符串内含有特殊的字符,如空格符时,split也将其作为一个字符元素处理,为了利于区别起见,用花括号将空格元素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