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m示波器是否一定需要配备500m探头?

楼主(2015-07-18):
500m示波器是否一定需要配备500m探头?

网友:
不一定,看你做什么用???

网友:
主要看你需要测试速度多高的信号。说真的,500M的示波器已经差不多是最底端的示波器了。
建议你先研究一下  翻转频率

网友:
和测试的东西有关系,不过你示波器都500M了,不配500M探头,不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