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找到并打开.cdsenv文件

楼主(2015-07-18):
用cadence的时候,总是看到有配置.cdsenv文件的,但我不知道如何找到并打开这个文件。平时打开cadence的时候,我都是在桌面开终端,然后输入cd /home/redhat/project/ch6_MOSAablysis——ch8_VCO_Cadence/train_chrt35,然后敲回车,再输入icfb即可以打开cadence使用了。其他的都不太懂,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
用户根目录或者你打开icfb的目录下,这是隐藏文件,按ctrl+h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如何在cadence里把电路图导出pdf格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先plot出来,再用adobe distiller转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