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280的一直没有片选信号,访问SDRAM一直出错

楼主(2015-07-18):
最近在做关于powerPC的项目,但是MPC8280的外挂的SDRAM一直访问错误,一直没有片选信号,把SDRAM拆了还是没有片选信号,也一直找不出问题,换了好多种配置了,还是不行的,有没有大神帮助下呢,不胜感激!!!

网友:
用仿真器试过没?内存访问不正常可能是某些参数设置不正确,但是如果没有片选就不正常,
确认SDRAM对应的BR/OR配置正确,如果配到另外的OR/BR那肯定没有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