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开关电容电路中开关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5-07-18):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刚接触电路,有个问题不知应该如何正确地思考,请教各位:

像这个基于开关电容的滤波器电路:

开始的时候开关S3,S4是这个顺序:

如果我把S3,S4换成这个顺序(也就是把开关S3移到S4的右边):

对这个滤波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吗?先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哎呀我天,图在我的电脑上是正的,怎么发上来就倒过来了。。。

尝试重发一次: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还是问题太简单啦?呜呜呜,帖子不能沉不能沉不能沉。。。

网友:
回复 楼主:

   颈椎病被治好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小弟操作mac不熟练,愣是倒不过来

网友:
还是倒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了,至少说明一下时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