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place之后filltie单元和普通的level shift单元重叠了

楼主(2015-07-18):
如题,设计的流程是先将FILLTIE单元place 掉
然后做的PLACE_OPT操作,

place完成之后发现,level shift和FILLTIE重叠了。
做过了legalize placement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
看看attribute,是不是fix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单元加fix attribute的命令是啥?

网友:
两个都fix掉了,把LVL的fix属性去掉之后再legalize。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最后是通过加placement_blockage解决,楼主如果有好办法记得分享

网友:
在FILL上加hard blockage

网友(2016-06-0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filltie有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