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口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2015-07-18):
各位大神!我在使用labview 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编写了上位机程序想实现与单片机实现数据传递。

由于我的电脑没有串口,就用了usb转的串口连上了单片机。用串口调试助手试验时可以发送和收到数据。
可是在使用labview通信时,老是提示出错。
错误-1073807330发生于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Instr).vi->串口收发示例.vi中的属性节点 (arg 2)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2015-10-26):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验时可以发送和收到数据”,

这说明你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你的串口调试助手和Labview 资源争用引起的,你必须关掉串口助手里的串口,否则Labview 永远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