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18):
我在使用labview 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编写了上位机程序想实现与单片机实现数据传递。

由于我的电脑没有串口,就用了usb转的串口连上了单片机。用串口调试助手试验时可以发送和收到数据。
可是在使用labview通信是,老是提示出错。如下:
错误-1073807330发生于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Instr).vi->串口收发示例.vi中的属性节点 (arg 2)
可能原因
VISA:  (Hex 0xBFFF001E) 该属性的指定状态无效,或者资源无法支持。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网友(2015-10-25):
是否没有安装NI-VISA?

网友(2015-12-15):
VISA配置的信息错误,你因该告诉VISA,它需要指向哪一个串口。
换句话讲你需要把VISA指向的串口号与串口调试程序能够成功接收到数据的串口号一致。
比方说,COM1, 都是COM1,

另外,你绝对需要关闭串口调试程序,否则会引起资源冲突而报错,你虽然已经关闭了串口助手,但是他的进程仍然把控着串口的硬件资源,因此,即使你使用最新版的LABVIEW,你仍然无法得到串口信息。

我每次调用VISA的时候,总是需要在串口调试助手中点击关闭串口,然后再退出串口,这样每次你可以用VISA轻松的得到仪器上的信息。

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别忘记给分。

网友(2016-02-23):
用VISA设备应该先把VISA驱动装好,NI的官网有该设备驱动,下载安装即可,也可以在labview软件中点帮助,自动搜索相关合适驱动安装

网友(2023-11-16):
1.要确保安装了NI-VISA。

2.要确保串口没有被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