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ell驱动能力大,cell delay反而越大

楼主(2015-07-18):
在lib中,比如 两输入的与门,对应同样的 input transition 和 output load,为什么驱动能力的与门的延迟反而更大呢
比如 AND2_1  AND2_2  一个驱动能力1 一个驱动能力是2 ,那么同样的 input transition 和 output load,同样的related pin,结果AND2_2的cell delay更大

看了下好多库  对于所有的buffer 都是驱动能力大的话 延迟小; 但是对于像 与门 这些cell就不一定了 反而驱动能力小 延迟小

网友A(2021-08-09):
cell的驱动能力越大,其本身的delay越大没有问题,它影响的是它所驱动的后级单元的延迟,对于后级单元来说前级cell的驱动能力越大cell的input transition越小,延迟就越小。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ll的驱动能力越大,其本身的delay越大没有问题,它影响的是它所驱动的后级单元的延迟,对于后级单元来说 ...

那output load呢?

网友(2023-12-08):
是不是Cload太小了,对Cload的充电电流饱和了?因为对于一个cell后面加驱动级,对cell本身的负载也在增大,也就是cell到延时链的delay变大了,但是驱动级到clod的延时没怎么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