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能综合异步时序电路么?

楼主(2015-07-18):
1. TOP包含两个模块,分别用不同的时钟,DC能一起综合么? 还是必须分开综合?
2. TOP只有一个模块,内部有好几个时钟作用,DC能综合么?3. TOP是纯异步的电路,DC能综合么?

网友:
当然可以了set_clock 可以设置多个门控时钟以及各个门控时钟的频率等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看来我看的资料上面有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此外LZ,异步电路指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时钟,而不是2个时钟就叫异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