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Virtuoso IC616安装提示错误,折腾了几天了,这问题太麻烦了

楼主(2015-07-18):
各位大侠,virtuoso打开的时候跳出如下信息:/opt/cadence/IC616/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上面是直接输入Virtuoso的提示
下面是直接去/opt/cadence/IC616/tools.lnx86/dfII/bin/64bit/文件里执行Virtuoso的错误信息
[root@qqOS 64bit]# ./virtuoso
./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sacpp.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不甚感谢!!

安装教程

楼主:
坐等大侠光临寒舍~~~~~~~~~~~

网友:
却系统库文件

网友:
32bit X 相关的库文件

网友:
    64位机器缺少32位库libXp6。你应该在坛上搜索libeXp.so.6即可得到解决方案

在ubuntu上终端上运行指令:sudo apt-get install libXp6:i386

在RHEL和Centos上用yum替代apt-g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看了你很多的贴片,写的都很经典,只是我基础太差不能完全理解。按照你的方法,错误信息如下:

   [root@qqOS 64bit]# sudo yum install libXp6:i386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refresh-packagekit, security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Loading mirror speeds from cached hostfile
* base: centos.ustc.edu.cn
* extras: centos.ustc.edu.cn
* updates: centos.ustc.edu.cn
base                                                     | 3.7 kB     00:00
extras                                                   | 3.4 kB     00:00
updates                                                  | 3.4 kB     00:00
No package libXp6:i386 available.
Error: Nothing to d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库文件安装包在哪里下载,谢谢。我的虚拟机系统是centos64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ot@qqOS 64bit]# ./virtuoso./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sacpp.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ot@qqOS 64bit]# sudo yum install libXp6:i386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refresh-packagekit, security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Loading mirror speeds from cached hostfile
* base: centos.ustc.edu.cn
* extras: centos.ustc.edu.cn
* updates: centos.ustc.edu.cn
base                                                     | 3.7 kB     00:00
extras                                                   | 3.4 kB     00:00
updates                                                  | 3.4 kB     00:00
No package libXp6:i386 available.

好像是提示没有libXp6:i386安装包。无法yum安装,请问这些安装包在哪里下载,谢谢
我的虚拟机是64位CentOS6.6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将所有相关软件全部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所有相关软件指的是哪些?是不是装系统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工具全部勾上??谢谢

网友:
如果yum下不了,到网上找一个rpm包,不过要找对应你的内核版本的

网友:
yum install libXp.so.6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已经装了,还是不行,仍然是这个错误提示信息

网友A:
回复  min4max

谢谢高手,看了你很多的贴片,写的都很经典,只是我基础太差不能完全理解。按照你的方法 ...
引用 楼主:

    引用的程序包名称不正确,在RHEL/Centos上这个程序包应该是libXp6.386或类似这样,不是以冒号间隔。你可以用yum search libXp6搜索这个库的完整名称,再用yum install安装。

或者在系统控制面板上再启动安装系统packages,需要安装所有development开发有关的所有东西(包括32位的)。看上去你完全是个Linux的新手,新手一开始不适合使用RHEL/Centos这样的服务器性质的系统。建议还是改用最流行最好用的client客户系统比如说ubuntu,最好用KDE左面的,即Kubuntu,这样适合你在Windows上养成的习惯。我的系列教程都是针对ubuntu做的,虽然也可以应用于Linux其他distro。

另外,不要在虚拟机上安装使用Cadence!那不是正经从事新片设计职业的。

网友: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开始也遇到过,一个一个找安装包很费劲,安装时选择Customize,把所有的包全部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21):
回复 网友A:

   虚拟机上用cadence进行开发的我见过很多,有民品有军品,有大公司有小公司,连大学也在这样搞,不知道您所说的“正经”指的是啥?如果是指版权的话,用服务器的也是绝大部分用盗版,这个问题不好说死,可以说是无奈,也可以说是灰色地带。

网友(2015-12-20):
楼主最后怎么搞定的,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2016-04-15):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5-27):
回复 网友D:
大神!!!请问你是在哪看到这个环境变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bashrc

网友(2016-09-01):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redhat7.2系统上 装的IC616,运行virtuoso也是报这个错误,找不到libvsacpp.so这个库

楼主(2017-01-06):
贴片过去很久了,做个贴总结,当初也下载安装了很多补丁,最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只有重新安装,勾选所有选项后,virtuoso工作正常但是仿真又出问题了。。。

网友(2018-05-11):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解决了吗 ,我现在安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 ,分享一下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重新安装的操作系统还是IC616软件,我不管是安装系统还是安装软件都是全部勾选了的

网友:
14号的时候解决了,应该是环境变量.barsh没有配置的原因,另外配置好之后还提示少一个KSH库的包,参考了下连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a52e3f4358971bf62ed72ef.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F:
14号的时候解决了,应该是环境变量.barsh没有配置的原因,另外配置好之后还提示少一个KSH库的包,参考了下连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a52e3f4358971bf62ed72ef.html

网友(2019-04-22):
有人解决了了吗

网友:
去系统盘的package文件夹中找到缺少的文件的RPM安装库用以下命令安装
yum install  *.rpm  或者 rpm -ivh  *.rpm
package 中版本必须和系统版本一致 否者很麻烦

网友:
我在安装IC617时也出现了 系统是Redhat6.9
解决方法是
下载的补丁库文件libcrypto.so.0.9.8e 拷贝到Linux系统路径/usr/lib64 并链接到文件libcrypto.so.6

网友(2019-07-05):
还是没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G(2022-12-06):
我是提示缺libssl.so 暂时没解决

网友(2023-09-03):
引用 网友G:
我是提示缺libssl.so 暂时没解决

解决了吗

网友G:
这么卷,解决了,就是连接一个差不多的文件,其他的评论区有人说过;看你好像在群里问过,你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卷,解决了,就是连接一个差不多的文件,其他的评论区有人说过;看你好像在群里问过,你解决了没
...

O(∩_∩)O哈哈~我不知道你说的啥群,但是解决啦

网友(2023-11-29):
我是导出网表的cdl文件时出现的这个报错,然后yum install libXp.x86_64 问题解决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引用的程序包名称不正确,在RHEL/Centos上这个程序包应该是libXp6.386或类似这样,不是以冒号间隔。 ...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