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中LVS一般会出哪些情况

楼主(2015-07-18):
我以为数字后端都是tools做的,我觉得LVS应该不会是问题~但是现在发现一些LVS问题,往往不能很快解决~
所以想问问,数字后端中LVS一般常见问题有哪些~

网友:
我遇到的基本就是衬底没有接到VDD VSS上,大小写敏感一类的问题。
都是verilog转spice的时候的问题。还没遇见过其他大的问题。。

网友:
用encounter做的floorplan  经常遇到端口和电地重叠的lvs错误
综合其他的错误还木有遇到过。。。不过我做定制做的很多,经常遇到做定制的lvs错误。

网友:
1、一些在verify_lvs中就应该发现的short  open,如果你没有在icc中解决掉,LVS是保证过不了的。
2、衬底的连接,这个是新手在LVS中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
3、lvs网表输出中,force  output列表的选择,通常是filler中具有器件的filler必须输出
4、因merge  或者hcell 列表导致的问题
5、打标的 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fram view的问题,擦擦擦~已经遇到两次了~

网友(2017-05-18):
回复 网友A:

    归纳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