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5-07-18):
求助,LVS遇到一个问题~版图中一个black box,然后整体做LVS的时候,其他cell都能过(hcell),但就这一个black box LVS不过,端口数目不对~
今天刚遇到的,百思不得其解~
端口数目不对,我知道tapcell没加可能导致,但这次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求助~

网友:
查查cdl之类的。或者是short/open

网友:
看看版图标号与电路图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