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 工艺库缩写求助 - 电容篇

楼主(2015-07-19):
请教28nm 工艺库中各个电容模型名称中的各项缩写的意思

Capacitor_BB:

cfmom_2t
cfmom_mx_4t
cfmom_wo
cfmom_wo_mx

Capacitor_RF:

cfmom_wo_rf

我知道mom是 metal-oxide-metal的意思,但别的几项不太清楚,希望得到版内朋友的解答。
最好能介绍一下各个的区别之类的。

网友:
你应该先将PDK中附带的所有文档都通读一下,首先需要读一下ReleaseNote.txt——那上面有所有器件的列表及注释。比如说:
crtmom_wo: CRTMOM without poly shielding
crtmom_mx: MULTI_X_COUPLE_CRTMOM
crtmom_wo_mx: MULTI_X_COUPLE_CRTMOM without poly shielding
crtmom_wo_rf: CRTMOM RF without poly shielding
2t、4t就是2-terminal和4-terminal
rf就是射频

又,TSMC的PDK中与电容相关的器件如crtmon和cfmom是需要另外专门的license key才能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我的问题,nice

网友(2021-01-22):
可否分享一份pdk,小弟刚入这行,想要平时学习使用,谢谢!

网友(2021-05-16):
someone please share mom license key for TSMC 65nm?

网友B(2021-12-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tmom电容的license如何使用呢·,我们也要到了license

网友(2022-03-30):
谢谢分享和问题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tmom电容的license如何使用呢·,我们也要到了license

可以给我一下吗

网友(2024-01-24):
同求 crtmom license ,能分享下吗?

网友(2025-03-30):
引用 网友B:
crtmom电容的license如何使用呢·,我们也要到了license

大佬还有么,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