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模反馈设计-

楼主(2015-07-19):
本人设计了一个两级全差分运算放大器,
共模反馈检测采用了电容式检测
开环增益100dB、差模环路相位裕度62deg,

电路中共模反馈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为3.3V,

1、共模电压Vref=1.65V,输出Vout1=Vout2=1.6495V;
2、当共模电压从1.6V上升到1.7V跳变时,输出Vout产生震荡
当共模电压无变化时,放大器输出不会产生震荡,
这是什么原因?

期待能够有您的回答,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神的指导;

网友:
共模检测电路是什么类型的?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CMFB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确实有点不太容易高清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已经将电路图贴上了,共模电平检测采用了开关电容电容;当误差放大器参考电压Vref固定不变时,差分放大器输出不会震荡;

网友:
你这里只有第一级有CMFB吗?第二级的呢?
除了Vref是阶跃信号,你的输入给的是什么激励?
输出不震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只有第二级有CMFB,第一级输出没有CMFB。输出不震荡时,放大器的输出为Vout+与Vout-
与Vref相等(这是Vref等于1.65V);
当Vref为一个阶跃信号是,放大器输入IN+与IN-为
共模相等的共模输入1.65V,此时输出变为震荡,高Vdd、低Vss;

网友:
明显是只有第一级有CMFB 而不是第二级有  为什么要让参考电压阶跃?

楼主:
回复 7# fightshan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明显是第一级有CMFB”(设计中共模反馈检测的是第二级输出共模电平,通过误差放大器输出反馈控制
第一级输出偏置电流使输出共模电压达到预想值)。
设计CMFB的目的是使输出共模电压在输入共模电压发生变化时能够保证输出共模电压稳定不变——我在Vref加上跳变,想仿真
Vref跳变时输出共模电平能否稳定,验证共模环路的稳定性。
请问全差分运放中如何仿真共模环路的相频特性曲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测第二级输出用来控制第一级电流,那么你的第二级不需要控制吗?第二级不控制  参考电压阶跃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加重第二级NMOS和PMOS的不匹配,然后就会让你的输出完全无法有稳定的共模电平?多级全差分放大器 每一级都需要CMFB

楼主:
回复  孟良1988
   检测第二级输出用来控制第一级电流,那么你的第二级不需要控制吗?第二级不控制   ...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您的答复,通过仿真这种CMFB结构也能够稳定输出的共模电平,是一个逆向电路!我通过计算发现误差放大器输出有一个等效极点处在GBW内,如果加上主运放的两个极点,
那么这个差分运放在共模环路上有三个极点。这是不是Vref加上阶跃信号时,放大器输出
所以产生震荡。

网友:
   我也是菜鸟  只能等大神过来答了····抱歉哈

网友B(2022-02-28):
多级运放每一级都需要共模反馈?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B:
多级运放每一级都需要共模反馈?

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