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组合逻辑path unconstrainted

楼主(2015-07-19):
我正在做一个纯组合逻辑的设计,前端综合时设计中path是约束好的但是在后端时,path的不再是组合路径,而是起于internal pin或者终于internal pin的path。这样path全是unconstrainted,且不在COMBO这个group中。

report_timing

report_timing

网友:
问前端要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icc里面读入前端的sdc文件了,而且icc里面可以写出sdc文件,应该是有约束的啊。

网友:
回复 3# 笑霸 有些约束你没有写,tool会自动设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SDC有问题,组合逻辑一般我们SDC中用set_max_delay 约束的,你看你图片中,貌似怎么定义了一个虚拟时钟,而它属于一个IO timing;

至于你说的group 问题,后端PR工具里面你需要自己创建组的,工具默认的是按照launch clock 分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