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19):
这里OTA是已经设计好了的,相位裕度60-70,现在R增加,为什么A点的相位裕度增大,B点的相位裕度减小呢
如果要让B点建立快,反馈是该从B点反馈还是从A点反馈
thx~
另外跪求关于高速pipelineADC中MDAC的设计资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菜鸟,试着分析一下。假设运放输出阻抗是Ro。不论从A或B点反馈,都会使反馈点的极点变小,极点变为了1/[(Ro+R)*CL],R越大,极点越小,越不利于稳定,相位裕度越小。但是,从A点反馈的话,R和CL会引入一个左半平面零点1/(R*CL),R越大,零点越小,这样的零点一般会有助于提高相位裕度;而从B点反馈的话,没有这个零点,所以相位裕度变差了。
  如果只是要建立的快,且不怕有一点震荡的话,那相位裕度应该尽量小点儿,如果不能有震荡的话,那相位裕度就大一点儿,但是也不能太大,60度左右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