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诚求电源线寄生电感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5-07-19):
一般LDO接电源的时候都会用一个电源线,请问这个电源线的寄生电感怎么计算?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片外的电源线。任何一个引线的电感都有两部分,一个是自身电流产生磁场引入的自感,一个是附近引线引入的互感,所以整个电源线的寄生电感和你的线长和电源线回路的面积有关。如果回路较大,可以先忽略互感的影响。下面这个网页里有计算自感的公式:
http://ampbooks.com/home/amplifier-calculators/wire-inducta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