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的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19):
本人VCS新手,软件成功安装,且license没有问题,
但是运行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你which一下gcc,看看gcc在哪里,再看看这个gcc你能不能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动了!大神这么及时的给予回复!下面是我which之后的结果:

[root@server1 Desktop]# which gcc
/usr/bin/which: no gcc in (/usr/lib64/qt-3.3/bin:/usr/local/bin:/bin:/usr/bin:/usr/local/sbin:/usr/sbin:/sbin:/home/lxm/bin)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里面不是提示没有仿真的时间精度和单位,你没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仿真调用的这个.v文件里没有写仿真精度和时间,不过我之前调用的另外一个程序有仿真精度和时间,也出现同样的gcc问题

网友:
你没有安装gcc,肯定不能生成simv,所以就无法仿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你这个系统是超级精简版的linux系统,连gcc都没有,根本无法做任何开发,网上去下一个RHEL5.4版本的linux,重装,然后再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题主的log显示的很清楚 根本就和timescale没关系 拜托您回答之前好好看看错误lo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把错误指出来了,还需要我再次提醒嚒?我只是顺便指指还有别的错误地方,

看你这架势,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S13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我的系统以及软件都是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安装的,没想到会没安装gcc,那请问大神,我该怎么安装gcc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回复!!!这个系统是centos 6.6,包括软件当时都是请一个专业的老师装的,请问,如果要装gcc 就必须重装系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ubuntu,联网安装gcc;如果是redhat、centos,使用yum联网安装或是直接使用安装镜像中的rpm包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我这儿原来装了gcc。。。之前一直以为没有。既然有gcc 为什么用vcs时还出错,是因为版本不对还是因为配置错了?望大神指教!!!

我运行vcs时,只仿真mycounter.v和counter.v(是mycounter.v的子模块)时出现这样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如果同时运行testbench.v的话,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同时仿真testbench.v时出现以下问题,如下图所示: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
(重新联网用yum更新了一下gcc和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