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电容选取考量

楼主(2015-07-19):
电阻,电容选取考量

Yizhe Hu

一个完整的工艺库,往往会提供各种选择的电阻和电容,本文根据28nm 工艺库实例,和Jacbo的书来简要讨论一下选取原则。
本文只供新手考量,不足之处烦请指正。

1. 电阻篇

片内电阻主要有:多晶硅电阻(p+ poly,n+ poly),扩散区电阻(p+,n+),和n-well电阻。其中,多晶硅电阻和扩散区电阻,又分为添with silicide和without silicide (通过添加silicide层,可以获得更低的方块电阻值,如图1所示)。

它们的阻值会受到电压和温度的影响,简单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CR1,VCR1是一阶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单位:10e-6/摄氏度,10e-6/V;
TCR2,VCR2是二阶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

图2. 总结了典型CMOS工艺中各个材料的性能。我们可以发现,

* N-well,p+ poly without silicide都有很大的方块电阻。用于产生几k电阻。
   但是,n-well电阻的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很大。电压系数大的原因,主要是n-well和p-sub之间的耗尽层随着电压增加而增加。
* 加了silicide层后,各个材料方块电阻显著降低。用于产生几百欧的电阻。

* 各个材料的由于物理特性不同,表现的电压系数,温度系数也不尽相同,应该根据实际应用场合决定。

图3 给出了 28nm工艺下Base band 和 RF各个电阻模型。以RF为例,提供了三种电阻模型:
rppolyl_rf, rpploys_rf, 和rppolywo_rf
这里r 代表resistor,ppoly代表p+ poly,wo代表without silicide,s代表small(W<2um), l代表large(W>2um)。
根据阻值公式 R=方块电阻*(L/W),  我们可以知道,

rppolywo_rf 适合作大电阻1k-几k,用于射频电路中“隔交通直”的作用。例如:LNA和Mixer间的大电阻
rpploys_rf 和 rppolyl_rf 都适合做小电阻几百欧,其中同样L下,rppolyl_rf 能够提供更小的电阻。
我们还发现,射频电阻只有ppoly材料,这可能与ppoly有较小的电压系数,温度系数以及低mismatch相关。
毕竟在射频设计中,电路性能对参数更加敏感。

图1. 采用Silicide来降低Active Region和Poly的方块电阻

图2. CMOS工艺各项电阻材料典型性能总结

图3. 28nm电阻模型

2. 电容篇

CMOS工艺出现过的固定电容主要有:Poly-to-Poly电容,MIM电容,以及MOM电容。

2.1 Poly-to-Poly电容
要实现Poly-to-Poly电容,必须有两层Poly的CMOS结构。图4 显示了Poly-to-Poly电容的结构示意图。
缺点:两层poly工艺,单位面积电容值小,底层poly和P-sub之间会形成大的寄生电容(已淘汰)。

图4. Poly-to-Poly电容

2.2 MIM电容
MIM电容主要利用不同层金属和他们之间的介质形成电容,如图5所示。
优点:相比于Poly-to-Ploy电容,其可以利用Via和特殊工艺分别将奇数层连接(M9, M7, M5)和偶数层 (M8,M6, M4)连接, 如图5所示),这样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电容。
缺点:在65nm工艺下,即便用上9层金属和Poly去构建MIM,其单位面积电容也只有(1.4fF/微米平方),而寄生电容Cp可以达到总电容的10%,如图6所示。

图5. MIM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6. MIM电容及其寄生电容

2.3 MOM电容
与MIM电容不同,MOM电容是主要利用同层金属插指结构来构建电容,如图7所示。
在图7中,同侧不同层金属可以仅用Via连接,来增加单位面积电容,不需要增加新的工艺,与金属连线制作相同。
这样,9层金属都用上,可以增加约9倍电容值;而对于MIM结构来说,9层金属只能增加约一半4倍(奇数层和偶数层”一正一负“)。

优点
*高单位电容值
*低寄生电容
*对称平面结构
*优良RF特性
*优良匹配特性
*兼容金属线工序,无需增加额外工序

正因为如此,在先进CMOS制程中,MOM电容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电容结构。
如图8所示,在28nm工艺中,固定电容只有唯一的MOM形式。

图9 显示了28nm工艺下电容的电路符号和版图。
RF MOM只有唯一的模型:cfmom_wo_rf(上)。它是三端器件,制作在N-well上方,N-well接到VDD,对周围噪声起到屏蔽作用。
BB MOM有两种选择:cfmom_2t(中) cfmom_wo(下)。前者是二端器件,下方没有well。后者为三端器件制作在N-well上。

图7. MOM电容

图8. 28nm 电容模型

图9. MOM in 28nm (上: cfmom_wo_rf 中: cfmom_2t 下: cfmom_wo)

网友:
基本上只用rppoly non silicide, ESD 有些除外

网友:
求该工艺PDK

网友:
回复 网友A:

    PDK人家恐怕不会给你吧,这个一般要保密的

网友:
好文,期待更新。。。。。对于我们这种没有用过高大尚工艺的人来说。。。。

网友:
啥时候才能用到这种高大上的工艺

网友:
哲哥  请问MIM电容中分别利用最下层金属和最上层金属做隔离(都不接到电容上)是不是可以让这种电容消除对sub的寄生效应?或者通过插值结构让电容两个极板共享寄生电容来增强电容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Tsmc 28 你们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已经不在高大上公司了

网友:
真是好!学习一下

网友:
公司产品反向SAR ADC时,遇到过MIM,之后正向成MOM电容了。我没有参与,遗憾啊。mark一下。

网友(2017-07-11):
好文 感谢楼主解答了疑惑

网友:
回到家可视对讲阿加大科技类

网友(2018-03-13):
分析到位,无源器件还是蛮重要的在IC design中~

网友(2019-11-01):
最近正好需要这些知识,多谢版主分享

网友D(2019-12-03):
请问下什么是BBMOM?在学校用的tsmc18的工艺库里有一个capacitor_BB,是不是就是BBMOM的意思呢?cfmom中的f又是什么意思呢? 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2020-01-15):
讲的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2021-08-08):
4层金属,且还需要rdl的话,mim电容用顶-次顶好,还是次顶-次次顶好?

网友:
rdl且4层金属,mim电容用2-3层,还是3-4层?

网友(2022-01-12):
非常具体相信,支持楼主

网友(2022-02-22):
想问一下crtmom_2t的模型是能支持到多少赫兹,因为我是设计毫米波基带的,但是带宽又需要做到4GHz,我试过crtmom_2f和crtmom_rf,后者明显寄生大很多带宽掉很多,想用2端的,但又怕模型支持不了这么高频率

网友(2022-05-25):
老师真棒,好文,做项目时这些方面一直糊里糊涂地,感谢!我要好好读一读。

网友(2022-08-31):
请问MOM电容的寄生电阻与什么有关系呀?

网友(2023-06-03):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总结的非常到位!感谢

网友(2023-09-08):
新手一枚,从该主题收获多多,留个脚印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请问一下前辈28nm的电阻 用考虑L/W 是几个方块电阻以上吗?|

网友(2023-11-24):
非常有用

网友:
顶一下 说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什么是BBMOM?在学校用的tsmc18的工艺库里有一个capacitor_BB,是不是就是BBMOM的意思呢?cfmom中的f ...

也好奇这个问题,请问有答案了吗?

网友:
很详细,刚好解惑,谢谢楼主

网友(2024-06-24):
学到了,感谢

网友:
讲的很细!

网友(2024-07-26):
电阻电容

网友(2024-09-18):
讲解的很好

网友:
干货满满,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11-05):
這篇整理得很好 謝謝分享

网友(2025-01-17):
感谢楼主,我也用的28nm,不过这些内容是在哪个pdf文档里?我找了很多都没找到。
另外,工艺库里的MOM电容最少也要用三层金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则?如果只用一层或者两层的MOM电容会有什么后果吗?
谢谢!

网友(2025-05-07):
感谢胡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