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导出电路网标失败

楼主(2015-07-20):
CIW提示为:
*Error* db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 -

*WARNING* (DB-270211): dbOpenCellViewByType: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top schematic) from lib (a201507)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or cellview type is not recognized by dbOpenCellViewByType.

电路check了,没有错误只有警告,应该没关系。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小弟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
你查一下sch里是不是有哪个管子,你改尺寸的时候把格式什么的改错了,比如单位什么的。。

网友:
看起來 是 無法 連結到 所有 lib
ex a2015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大致原因是我软件的基本库不对,具体还在研究。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概是这样,我软件的基本库用错了,51的基本库连接到了61去了。我把电路换到61就没问题,具体什么原因等我搞清楚了再回帖

网友(2015-08-20):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能告诉我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