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如何使用nc编译VMM的库?

楼主(2015-07-20):
小弟自己搭了一个使用VMM 1.2.0的验证平台,已经可以在VCS上面编译通过了,但是nc上面一直不行,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编译,要如何改修改Makefile,需要加哪些宏定义?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有很多文档参考吧,,dem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提供一个,我看了nc的说明文档,没有找到VMM的内容,VCS里面到时有很多,因为VMM是synopsys出的东西

网友:
1、直接编译vmm1.2的sv库文件,编译不过的地方可能是sv语法2家解释不同导致,需修改下即可编译通过。
2、但不建议使用vcs以外的工具,毕竟vmm是synopsis公司独有的
3、能使用uvm尽量使用uvm吧,统一方法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uvm没有使用过,有没有相应的库资料提供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