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 里面不约束的port会自动修drv吗

楼主(2015-07-20):
发现reset信号没有任何约束,但是tool也很好的插了buffer tree。请问异步信号不用做任何约束吗?

网友:
不设的话工具利用默认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个好问题,想reset 这种扇出比较大的signal ,PR工具会在placement的时候,会自动做一个buf tree .就算你在DC综合的手已经加进去reset信号上buf tree 了,除非你set dont touch , 否则,ICC在placement 的时候,会先删除预先存在的buf tree ,然后自己重新做一个buf tre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place_opt的时候 工具会自动ignore前一次place的结果;这个我记得在哪儿看过,但是一直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异步reset是要做recovery,removal check的,让工具打开检查即可

优化buffertree是必须的,属于h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