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o ide问题

楼主(2015-07-20):
libero创建project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libero创建project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libero创建project时出现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太麻烦,先看看能不能不重装解决吧,实在不行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