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三速以太网(TSE)+SG-DMA调FPGA开发板网口出现问题?

楼主(2015-07-20):
我用的是Altera的三速以太网ip核搭建的nios系统,试图实现千兆以太网,phy芯片是88e1111phy芯片配置正确,开发板也能正常接收pc机发来的数据包,但是发送时出错,向PC机发送ARP数据包时,
老是出现固定的错误,每次错误都一样,是个别数据的错误。
现在实在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了,ARP协议我是自己组的包,每次发送的数据和电脑上抓取的包的数据不一样,
是sgdma的原因还是三速以太网ip核的原因呢?

有人用过这个三速以太网ip核吗?
能否给点指导性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等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在做这个吗?我们交流一下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直接通过TSE的ST发送接口接收数据包,没有采用SG-DMA方式。自己写了一个发送数据包的模块,把ARP包写到模块内的一个ram中,发送的时候就直接从RAM里取出来送给TSE上tx端口。时序也按照Avalon-st的要求做了,但发送的数据包发不出去。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照Altera官网上例程建立的nios工程,通过SG-DMA发送的,但是发送的数据包,pc机收到有问题,有些数据错误。

我的QQ:373293522
加我QQ我们交流下

网友:
signaltap抓取接口信号看看数据是否正确。是否严格按照数据格式发送到TSE的IP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