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transition应该是10%~90%么?

楼主(2015-07-20):
如题。

我查找了一下DC的手册,以及工艺库,都没有提到transition从多少到多少的。

网友:
input transition是一个具体的值。工艺库里的transition以查找表的形式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具体的数值,如果我要自己手动给input port添加transition的话,应该怎么给?

网友:
回复 楼主:

   28nm的设计,我们一般给100ps transtion 约束,这个没统一规定,你也知道,transition 会影响功耗,时序,SI等各个方面,我们在做具体design的最后ECO阶段,一般会先修transiton ,当transition修好以后,timing有可能会改善好多,然后再修setup , 最后hold.但是,这个顺序不一定每个design都会这样的顺序修,只是一般的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我的时钟是由模拟电路给的,所以想知道这个transition应该怎么给?

网友(2017-12-14):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个经验值? 那跟period有关系吗,怎么给

网友C:
按照周期的4%大概给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C:
按照周期的4%大概给

这个值周期的比例是经验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