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_driven和congestion_driven可以同时允许吗

楼主(2015-07-20):
place_opt默认是timing_driven的,如果使用-congestion选项,就是congestion_driven,那么此时只是congestion_driven的吗

还是timing_driven和congestion_driven同时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者同时起作用的,我们在实际跑placement 的时候,会让工具看三个方面,timing area congestion, ICC做place 的第一步是 删除design已有的buffer tree ,然后自己重新做一个buf tree , 接着 timing driven 的placement , 这个阶段完了后,会来一次area recover ,接着congestion driven place opt , 其实当congestion 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导致timing 差,timing 差的时候,tool 狂修timing 也有可能引起congestion 问题。 希望能办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你;你工作了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