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状态机跳转问题

楼主(2015-07-20):
今天调试发现以下问题:寄存器R在状态A下有效,状态B下将R置0,可是现在的问题是,状态机已经跳转到了B,可是R仍然为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确定实际功能相关性,是否存在更高优先级的控制信号?
可以清除所有的相关中间数据,再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