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或者icc里的 spg 到底如何理解【已解决】

楼主(2015-07-20):
请教大家三个问题:

dct时候 现在icc中做一版简单的fp和coarse placement (包含一些blockage或者macro摆放位置等),然后传数据给dct,dct做完之后,出ddc或者.v文件给icc用;此时在icc中fp时候 (1) 是不是形状和面积要和之前设置的一样,否则dct就没啥意义了; (2) place_opt中-spg选项解释道

这里的physical guidance information 就是上面小括号中内容把

(3) 如果我在 place_opt 之前修改了一些约束,比如我增大了最一开始的某块blockage 的面积,那 -spg 时工具怎么处理这些约束呢

就想问大家一下这个 spg flow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详细回答下;

网友:
DCT+SPG,compile_ultra -spg,基于解决布线拥堵问题的DC模式,之前为 -congestion
包含virtual global-routing虚拟布局布线技术,可以使得设计者在RTL综合期间预测布线拥堵,此技术允许设计者定位并解决设计中的问题,去减少布线拥堵,消除综合和后端实现中代价较高的迭代,以完成设计并加快布局布线的过程。
DCG综合提供了一个自动的方法去优化RTL以达到减小拥堵的目的,它执行特殊的优化去生成一种布局友好的网表结构。这样的网表最小化了高拥堵结构和拥堵区域中连线的交叉。通过这样的方式,会使得布线更加的简单,DCG可以为后端设计提供一个雏形,会使得布局布线更快的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你说的这些 手册上都有,大侠,麻烦能解答下上面三个问题吗

网友:
1、DCG前后floorplan原则上要保持一致,一旦改变需要重新DCG
2、physical guidance information包括blockage  macro  port 信息,die area  site  row  power domain  fixed cell等。通过write_def 写出
3、如果你更改了blockage的形状,建议你重新写出def进行DCG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在手册上也看到了有这么解释的;多谢多谢!

网友(2021-09-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在手册上也看到了有这么解释的;多谢多谢!

哥们,手册能来发一份嘛  98160992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