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

楼主(2015-07-20):
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
请教大神,很多非门串起来有哪些作用,请细说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是为了延时吧,上下两个非门数量刚好是两倍的关系,这样延时也是成倍的关系,这个电路是用在哪里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芯片内部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什么作用的芯片呢O(∩_∩)O~

网友:
该电路用于延迟的HI-LO的过渡10的逆变器和LO-HI与20逆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听起来好高端啊,这个我就不懂了,不好意思呀

网友:
延时、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