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测试

楼主(2015-07-20):
SerDes的测试一般测什么参数,如何测,用哪些仪器,有没有做过SerDes芯片测试的大神,求指点一二!

网友:
就我所知,phy的话,要测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眼图参数,上升时间、下降时间、预加重、去加重之类,主要是电气特性,协议里面会有指标。然后是不同信道情况下的误码率,再就是抖动容限和输入信号灵敏度。
需要认真读协议,再就是参考安捷伦、力科、泰克这些厂家的测试方法流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TX看jitter, RX看eye opening. equalization和clock data recovery很重要。另外可以去看看BERT,基本上测试都是BERT scope完成的

网友:
TX是看眼图大小,抖动,评估均衡的能力
RX也要评估均衡的能力,CDR的jitter tolerance曲线,恢复出来的数据眼图抖动和大小,
TX示波器就可以了,RX要bert
根据协议做的还要过协议指标的一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