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函数发生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5-07-20):
函数发生器的实现有2种方法  1 : 采用外部DDS时钟 + sdram+da的方法实现,这样需要PC机下载波形点数到FPGA中,然后控制DDS产生需要的时钟,它的优点是实现简单,缺点是不能快速的产生波形,同时在低频的情况下,性噪比不是特别好。
2 :采用FPGA+DA的方法实现。这个的做法复杂很多,其中安捷伦的信号源就是这样做法,在这里着重说一下这个的实现方法。
    1):正弦波可以采用FPGA内部的DDS或者cordic算法实现,这个根据需求与FPGA资源进行决定。
    2): 方法是实现第二难的部分,由于DDS的误差累计,采用简单的等于以及不等于的方法会产生很大的相位抖动,就是说的累加到倍数或者小数部分,因此需要对这部分进行算法上的处理,最简单的算法就是差值处理。
    3): 三角波/斜波 采用方波算法后,找出两个折线,就可以实现。
    4): 脉冲产生,这部分是最难的部分,它必须根据方波来拟合出公式来满足,占空比,上升沿,下降沿,脉宽等参数。
    5) :pn码,这个比较容易实现,采用m序列就可以很好的产生了。
    6) :高斯带限噪声,可以先生成一个白噪声 + 滤波器的方法,滤波器的系数采用matlab来产生,通过降低clk来降低带宽。
   7 ):任意波发生器,采用PC下载到FPGA内部的存储器的方法,采用插值算法可以实现任意码元速率的输出。

还有调制部分,这部分就不在这里讲述了
                                                                                                    动静道人
                                                                                                    2015.07.20
                                                                                                    成都

网友:
请问da选哪个?AD9914?话说AD9914发热特别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9954 ,本身DA速度高了,发热就很严重,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2016-12-07):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1-14):
回复 网友A:

   AD9957也可以,也比较热,功耗达到了2W了

网友:
你好,你设计过的原理图能发给我吗?我是学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7-09-21):
学习啦,高手啊

网友(2017-12-07):
回复 楼主:

版主,您好!我现在正在做cordic算法相关的东西,遇到了一些难题,初学者。cordic算法如何实现fft中的复数乘法?求指导

网友(2023-02-19):
这些都out了,用重采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