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kill pcell use in lakeroa

楼主(2015-07-21):
请问高手,lakeroa 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virtuoso 中的tech 库(里面是基于skill 的pcell)?谢谢啦 。。

网友:
应该不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啦~
确实试了,会是一个小点,但是不太确定是因为这是skill pcell的原因,以前没用过这种基于OA的data 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