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gnd的flat lvs 问题

楼主(2015-07-21):
设计中多套gnd。用subd给圈起来隔开,hier的模式calibre是可以过的。选择flat就过不了了。我怀疑是不是因为subd引起的。有解决办法让flat也可以过吗

网友:
说具体点flat怎么不过,是不是有需要box住的模块,那就不能flat lvs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报出一些已经pass的模块内部net的错。如果是一套gnd就没有这种错。hier和flat都可以过。所以我怀疑flat后 calibre认不到subd

网友:
很有可能是真错
建议先看看ERC,
hcell 将所有可以写的cell都写进去,正确的话,将之前报错区域相关的cell mark掉再run,看看。
report,报错也可以抓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真错,如果sch中将两套地short在一起,版图中也short一起,就可以pass。另外你说的hcell没有用过,应该也是hier的意思吧,先做底层cell的lvs,然后做顶层。

网友:
回复  longjhq

   应该不是真错,如果sch中将两套地short在一起,版图中也short一起,就可以pass。另 ...
引用 网友C:

我想,应该flat过才算真正的过,或许目前layout某一处真的short在一起了,hier去run的话也许存在些Bug针对某些情况。比如,我将顶层cell完全打散,这样就算是hire去run,是否还是会过呢?hcell的话就是一个cell list "calibre -lvs -hier hcell ..." ,这样她会将lvs rep就会包括里面所列cell,这样你把有问题地方cell写进去,报错说不定会准确点,可以试试看。
hcell 格式:
layout1  source1
layout2  source2
layout3  source3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层全部打散,跑hier也是过的。其实完全打撒就无所谓hier和flat了。我用hcell试试看。我对比了report,我怀疑flat后就不认顶层的subd了。

网友:
回复  longjhq

   顶层全部打散,跑hier也是过的。其实完全打撒就无所谓hier和flat了。我用hcell试试 ...
引用 网友C:

嗯,你先试试看吧

楼主:
有点进展,我在supply选项中的ground net填入vss1  vss2. flat也可以过了,我不知道多套gnd如果不画subd,这个算不算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
有点进展,我在supply选项中的ground net填入vss1  vss2. flat也可以过了,我不知道多套gnd如果不画subd,这 ...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如果最终还是会连接到同一个GND是没问题的。但是感觉没找到确切的原因,是否还是有点不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libre没有那么弱,flat和hier一种pass就可以了。其实我一直用的hier,从来没有用过flat,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顺便请教下,一般你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supply 的power nets 和ground net 填入design的 power name 和groud name吗?
我一般不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