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的ISE。布线不过。

楼主(2015-07-21):
Route:471 -
   This design is unrouteable. Router will not continue. To evaluate the problem please use fpga_editor. The nets listed below can not be  routed:

本人xilinx的平台用了不到一个月,所以很多还在学习中。不明白,请大神帮忙。

网友:
布线不过的原因很多,但是首先一点是你违背了xilinx的规则,举个例子,比如bufr就不能当成全局时钟用,如果逻辑过多,也会出现布线不通过的现象,你可以看看报告时那条线没有布线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