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遇到的

楼主(2015-07-21):
面试某公司,被问到如果修hold时插入很多buffer该怎么办。不太理解该怎么回答,求版上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clock tree不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先调clock tree。

网友:
呵呵,插很多的buffer就对了。
为什么不让插很多?
有很多hold slack,当然要插很多buffer来fix啦。

这有什么好问的吗?

要问,要应该问,什么情况下会有很多hold slack需要很多buffer来fix?
如果想问,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