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A 执行顺序?

楼主(2015-07-21):
用Verilog-A描述器件的模型,用SPICE软件调用模型进行仿真时,VA文件中的执行顺序是什么,即语句的顺序是否会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
如果通过initial step ,final step 约定的,是有顺序的,其他的没有顺序,完全依赖电路功能,当然如果不是用电信号传递的,比如不是用<+实现的,而是用=,来传递信号,应该是有顺序的,比如对real 变量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