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中纹波的问题

楼主(2015-07-21):
1为什么断续模式下是个三角波,而且在上管开的时候输出是成直线上升。
2为什么连续模式下每次上管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类似方波的东西出现。

网友:
0.6V输出文波100mV,这个能接受么?看图片像是datesheet中的,哪家产品?第二个是没测好,文波小容易受噪声,地弹等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断续工作一般是pulse skipping, 跟正常的工作很不一样。电感和电容会被短时间充电一次,然后就是缓慢的放电过程,因为负载电流很小

2. 那个方波很有可能是probe离电感太近,noise pick up。 也有可能是scope channel to channel isolation 不够好

网友:
出现近似直线上升和下降是由于输出电容的ESR引起的。

网友(2016-07-26):
第一张图太陡可能是上升时间相对于放电时间太短,宏观上看上去就这样

第二张图可能是电感本身的寄生电容造成的,看VOUT的尖峰和SW的上升和下降刚好吻合